这个指令有错吗?

楼主(2011-03-06):
程序写入PLC后,运行,X0不闭合,Y0直接输出。不解,是PLC问题还是程序问题?内行人士请指教。

网友A:
你的PLC型号?有的型号S是全部掉电保持型的,如FX1N/1S.所以在接通一次以后,你关闭电源在开它也是接通的。这时需要加个上电复位的指令。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软件版本是不是古董级别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是FX1N/1S型的,原来是保持型的。谢谢二位!

网友C:
这个,你还是遇到问题多看帮助和手册吧

网友D:
要用STL指令的话,你的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E:
路过
朝花夕拾

网友F:
不清你的图

网友G:
用到set 就要rst 你不 复位它 他保持怎么办》。。。这就是问题 多多试验。。

网友H:
多看手册比较有帮助

网友I:
来一条上电复位指令就可以解决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