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变频器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03-06):
我曾经有两台三相变频器,输入侧被外人去掉了一相,输入两相,为什么变频器没报警,电机正常运转?电机功率在2000W以上!请变频器高手帮忙解答下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A:
有些牌子是可以的,都一样内部先整流再振荡,没什么影响

网友B:
我家的变频器怎么没有这功能

网友C:
只要输入电压整流成直流电压容量够且输入侧没有或屏蔽了检测,原理上都可以。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西北信创工控维修:专业维修变频器、直流调速590、PLC等。13830812651

网友E:
三楼说得对,顶一下。

网友F:
我试试看有没有报警。我用的三菱
盟主

网友G:
是可以的,我以前调试一个变频器也是这样。一开始还发现这个问题,后来试下切工频的功能,一切工频就跳热继,后来检查电机三相电源,原来断路器有一相没接好,只有2相电。低负载运行没什么问题,如果重载就会出现转矩不够的问题。

网友H:
低负载运行没什么问题,如果重载就会转矩不够

网友I:
三肯的就肯定可以,三菱的好像不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低负载运行没什么问题,如果重载就会转矩不够
同意!

网友K:
变频器设置缺相保护就好了

网友L:
有的变频器可以既3相,也可以单项运行

网友M:
你用的是啥牌子的变化频器啊?又配的是啥电动机?电动机又带动的啥机器?

网友N:
缺相的话变频器好像会报警

网友O:
原则上行并不代表可以让变频器工作在这种工况。调整变频器的参数项,让其有检测保护功能。

网友P:
影响变频使用寿命,设置相关参数缺相报警。

网友Q: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R:
有些变频器是可以的,用两相电源进行整流再变频出三相供负载。但有些不行,因为这些变频器带有缺相报警。缺相能运行的,电机振动明显会加大。

网友S:
我试过很多变频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T:
没有问题 可以的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U:
有的变频可以,我这有一台台达的就是这样,安装时线没有接牢后来掉了一相还是运转正常。但是有的变频就不行,曾经有一台国产的威能也是接入2相就出现7楼所说的情况。

网友V(2011-04-14):
要么变频器参数禁止缺项报警了,要么变频器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W:
是有变频器有这个功能,有些伺服驱动器也有这个功能,但要注意输入电压!

网友X:
空轻载可以,重满载肯定不行

网友Y:
低负载没有问题

网友Z:
我用的变频器都是三相的但我都只用了两相 我用的变频器是 台达 台安 三晶 的都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A:
学习了,没这样用过

网友AB:
台达的也可以缺相运行
QQ540940771

网友AC:
除非变频的直流母线上没有压降,要不然电压取样信号反馈CPU 是会报警的。要不然你的设置参数允许

网友AD:
是可以的,只是这两相的电流会增加,太大功率的可能会出现报警或烧整流管.个人意见.

网友AC:
38楼的说可以。你怎么知道啊。电子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CPU对主电路的监视数据采集是很严密的,偏差设定值太多 是会报警的,要不燃要保护电路做什么,直流母线上有压降马上报警,除非软件允许

网友AE:
与参数设置有关

网友AF:
小功率变频器很多都是没有缺相保护功能的,只要直流母排电压不低与保护电压,变频器通常都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AG:
学习了 哪天我也试一下

网友AH:
学习一下,长见识了!

网友AI:
实验室一直都用两相的飘过

网友AJ(2011-05-14):
可以检测电流 输入少1相是工作在超流运行模式下 电流是2倍 不缺相是11A话 缺相就是22A 对变频器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AK:
一般的变频器是AC/DC/AC结构的。。如果整流前不带缺相检测的和带轻负载的就运行正常。。否则就报错。。。。。。。。。。

网友AB:
三相小功率的可以功率大了不行
QQ540940771

网友AL:
不可能啥,哪家的变频都有缺相报警保护

网友AM:
富士变频可以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N:
用过台达的,不会报警

网友AO:
学习了,家园里真是高手如云

网友AP:
我试过很多变频一般都是可以的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AQ:
原理上不影响,但是会烧坏输入的整流模块

网友AR:
还未遇到过,谢谢了

网友AS:
di fu he shi ke yi de

网友AT:
http://www.gzjiekong.com/
广州杰控自动化专业维修 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和各种工控设备欢迎来点咨询020-36541762

网友AU:
恩,是的有的是两相也可以运行的。只是负载会小一点!

网友AV:
现在有些品牌的小功率变频器就是这样的,,三相两相都能用,.只要在变频器的输入回路没有设计三相检测功能电路,,变频器是不报警的,且能运转

网友AW:
你确定那是三相变频器
wusaoyun

网友AX:
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AY:
2kw问题不大 变频器没检测的 空载的情况下很多变频器都可以的

网友AZ:
引用 网友C:
只要输入电压整流成直流电压容量够且输入侧没有或屏蔽了检测,原理上都可以。

网友BA:
本来就是可以的。变频器一般都是AC-DC-AC的

网友BB:
我用安川的.有缺相报警参数.可以设定

网友BC:
变频器每家做的不一样,有的有此项功能,ABB有一项参数可以把缺相保护关掉,有的不检测,还有的检测到就报警,没有参数可以关掉,只有把里面的检测部分的线(插头)拔掉就不检测了,呵呵,自己研究下把、、、、、、、、、

QQ:1792595232

网友BD:
那个变频 没缺相检测啊?

网友BE:
说明变频器没有缺相检测。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BF:
380V的变频器输入端缺相的会报警的,如果不报警那我就回答不了了,因为被抛弃品牌太多,说不上。如果是3P.220V的变频器即使缺相一样可以,比如台达。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