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求助

楼主(2011-03-06):
fx0n-40mr输入只有x0-x8有信号。x10-x27都无信号?它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师傅们提示一下。不会全坏吧。

网友A:
COM有没有接在一起

楼主:
接在一起了

网友B:
在程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分别用一短线碰触x10-x27各个端子还无信号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看看内部的COM线是不是断了

楼主:
com端子和输入有24V电压。还有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D: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E:
直接在PLC上做x10—x27与com端子的短接试验,看输入到底有没反应,如没反应,plc坏了,有反应,你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F:
PLC内部有断路的地方了

网友G:
没有X8的,你检查一下可能是你的COM端线掉了,你可以直接把COM的X10-X27分别连接一下试试有没信号指示,没有的话也可能是你的PLC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