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请问大家有没有rslogix5000软件,在线修改程序的资料?为什么强制功能不能使用那?

网友A:
是罗克韦尔的么?把CPU设置为编辑模式看看。
  •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能说是日本基恩士的吧??

网友C:
    请楼主详细说明软件的名称。问题要简洁明了。
    以上
  • 下载积分:+1(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果是内部的BIT你可以在线强制,对于他的物理I/O是要在控制标签里写入数值才有效。
  •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内部的BIT你可以在线强制,对于他的物理I/O是要在控制标签里写入数值才有效。谢谢这位朋友?
    标签强制不让写怎么回事?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内部的BIT你可以在线强制,对于他的物理I/O是要在控制标签里写入数值才有效。谢谢这位朋友?
    标签强制不让写怎么回事?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吗?

    5000的软件就是这样做的,好像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习惯就好!
  •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jxh668

网友E:
    AB的产品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0的软件就是这样做的,好像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习惯就好!
    你好,我今天试了试,物理输出输入的都强制成功了,但内部的位,强制的时候,强制命令是灰色的,也就是不能用(强制的是n200.9线圈,rsview32报警的输入点),请问物理和内部的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物理地址是真实存在的,可以接到实际的端子上,内部地址是虚构的,只能通过软件操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0的软件就是这样做的,好像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习惯就好!
    你好,我今天试了试,物理输出输入的都强制成功了,但内部的位,强制的时候,强制命令是灰色的,也就是不能用(强制的是n200.9线圈,rsview32报警的输入点),请问物理和内部的位有什么区别吗?

    内部的位如果在梯形图里你用了它的OTE后,你在梯形图里强制只起一个脉冲作用,但是OTL或者只有XIC/XIO的话可以强制一直在线切换,对于有OTE不能一直强制的情况,建议你全部都在控制标签里写入数值强制,这样效果很好。我不知道你的强制为什么是灰色?
  •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的位如果在梯形图里你用了它的OTE后,你在梯形图里强制只起一个脉冲作用,但是OTL或者只有XIC/XIO的话可以强制一直在线切换,对于有OTE不能一直强制的情况,建议你全部都在控制标签里写入数值强制,这样效果很好。我不知道你的强制为什么是灰色?

    建议你全部都在控制标签里写入数值强制,这样效果很好,控制器标签里的强制值也是灰色的,是不是内部的位不允许强制啊?还是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地址是真实存在的,可以接到实际的端子上,内部地址是虚构的,只能通过软件操作。
谢谢你,你说的很对,不过我不是不理解什么是内部什么是物理,而是想知道为什么内部的,我的为什么不能强制。

网友F:
为什么会呢

网友F:
无错无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错无错

大师啊,无错,无错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环境开会看来;环境看来士大夫

网友H:
内部的地址可以直接加个置位

QQ:346994482

网友I:
如果是内部的BIT你可以在线强制,对于他的物理I/O是要在控制标签里写入数值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部的地址可以直接加个置位

怎么加个置位,可以说的清楚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