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选用

楼主(2011-03-07):
45KW的电加热可以选用固态继电器吗,用PID控制,如果可以的话选多少安的比较好呢?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好像不能PID吧,PID要用SCR吧?电流和你电压有关系,一般要选2倍左右的电流,耐压也要工作电压的两倍以上。所以你这个如果是380V三相,选150A--200A/1000V的可控硅。

楼主:
我用PID控制通断的,不是控制电流输出呀,是三相加热,选100A的 还是120的呢

网友B:
使用固态继电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没有噪音
只不过是价格高、维护不方便,且是非隔离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电流尽量选择2倍以上的

网友D:
最好2倍以上。因为长时间工作啊!支持2楼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主要 是输出端做好短路、接地保护,大功率加强散热。当然电流越大越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