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电液比例阀

楼主(2011-03-07):
谁知道比例阀的接线方式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沒有接線端子嗎?

楼主:
有接线端子

楼主:
没有原始资料了,你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接线端子
難道接線端子上沒有標注線號或者是接法?

网友B:
工控的产品都看说明书干活的

网友C:
没有用过。查资料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我们用的是百纳得的执行器,1,2是信号正负,4,9是电机正反转,6,7是火线和零线

网友E:
比例阀是需要放大器的,用PLC直接可以控制,但是必须就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