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 K0 K0 H3000 K1

楼主(2011-03-07):
TOP K0 K0 H3000 K1
TO K0 K1 K6 K4
FROM K0 K29 K4M230 K1
FROM K0 K5 D50 K4
TOP K1 K0 H0 K1
FROM K1 K29 K4M270 K1
TOP K1 K21 K1 K1
请各位高手给解答不知道都是什么意思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特殊功能模块的写入与读取指令,请看看特殊功能模块使用手册

网友B:
看看手册吧!TOP是脉冲写入。

网友A:
0号模块通道设置
TO K0 K1 K6 K4
设置0号模块取样次数
FROM K0 K29 K4M230 K1
读O号模块出错信息
FROM K0 K5 D50 K4
读0号模块通道平均值
TOP K1 K0 H0 K1
1号模块通道设置
下载积分:+3(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C:
什么牌子的啊?说详细点

楼主:
谢谢各位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D:
TOP K0 K0 H3000 K1 第一个扩展卡,定义通道类型
TO K0 K1 K6 K4 取样4次
FROM K0 K29 K4M230 K1 将#29缓存器分解为位
FROM K0 K5 D50 K4 将平均值存入D50
TOP K1 K0 H0 K1下三个为第二个卡,意义基本同上
FROM K1 K29 K4M270 K1
TOP K1 K21 K1 K1

网友D:
在本站搜FX系列特殊模块说明书

网友E:
模块读写指令.

网友F:
特殊功能模块的写入与读取指令

楼主(2011-07-23):
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