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FX2NC-64MT能与omron触摸屏连接吗?怎么连接?电缆怎么做?

网友A:
能连,三菱应该要加一个232的板子,然后通过232和触摸屏连接。

网友B:
可以的把协议改下,我是理论上的。应该行。不过要来回改协议。。。

网友B:
CQM1-CIF01是编程电缆,一头连微型机,如CPM*,CQM1,C200Ha的外设口,一头连电脑的25针串口。 CPM1-CIF01是PLC的外设口转9针232口的适配器,如需连电脑还需要配电缆。 CQM1H和CQM1-CIF01,CPM1-CIF01都无法配合使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什么样的板子,什么型号?有图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