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三菱GX WORK2 程序问题,有关FB的

楼主(2011-03-07):
在用新的软件编程,图的是他的FB,有人在用吗?在程序调试的时候遇到在同一个出入变量,在调用FB时和在FB监控内部所分配的不是同一个软元件,这是为什么呢?,在软件模拟的时候就是可以的。

QQ:84818626

网友A:
全局变量?局部变量?FB不光WORK2才有,首先要看看PLC型号是否支持。
饿米豆腐

楼主:
以前也在GX8.5用过,是在FB的输入变量,在软件自带的测试就可以通过,在实际的PLC就出错,在实际的PLC上,相同的变量在FB实例上是显示是D12224,而在FB里面引用同一个变量,却变为D12226,不知道是为何呢?下面的截图是用软件的模拟运行,显示的是相同的变量

QQ:84818626

网友B:
形参,实参懂不?

网友C:
看起来好复杂啊

网友D(2011-10-29):
对于标签,PLC会自动分配地址的,同样的程序,第一回下载进去的,和第N回下进去得,分配地址都有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