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的通讯接口是水晶插头的怎么转换

楼主(2011-03-07):
台达变频器的通讯接口是水晶插头的怎么转换,??
转成两条485的通讯?
怎么转啊/

网友A:
怎么接线手册里有啊

楼主:
没什么手册

网友B:
用电话线就行了,一头插变频器,一头分成两根线接在PLC通口上
是接SG-与SG+这两条?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是接SG-与SG+这两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