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选型

楼主(2011-03-07):
我想找一个互感器 初级电流为400-500 三相的 应该怎么选呢 推荐一下

网友A:
100/5

网友B:
500/5

网友C:
应该选600:5或者600:1的

网友D:
我认为4楼的说的对

网友E:
如果一次侧的电流为500或者400安培,没有大的电动机,只做测量用,选择700/5或600/5都可以,要是有大型电动机就要大点,要是用在保护上就不行。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明白了 一方面是容量(技术要求)的考虑 另一方面是还是价格方面的 ,600容量的会比500的高一点吧,我这边最大的电流是500A 所以选择500//5的就应该可以了,只是用来显示的 没有冲击负载的存在。今天又学到了一点知识 哈哈 谢谢大家

网友C:
为什么500A的电流要选用600的互感器呢?
1、考虑互感器的一二次电流在全量程范围内并非线型
2、长时间的满量程冲击会影响电流显示表的精度,且容易损坏电流表和互感器

网友F:
精度的问题要考虑。

网友G:
我想很多情况下也可用穿心匝数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