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三菱的屏 这个画面中FD-14有什么办法?弄在一排上且美观呢?

楼主(2011-03-07):
现在用的是A97*-GOT
不换屏 有什么好办法FD-14 弄到一排上面 要求好看
FD-14上面是2个 指示灯显示位 B14A B14B
怎么调大小都不行 要么太大
三菱的屏 大小调整起码是一个栅格起...不能再细点吗? 半个栅格起可以在哪里设置吗?
FD-14 有什么办法?弄在一排上且美观呢?
调整后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更改坐标试试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

楼主:
看来只能这样了 不想弄2个画面
感觉还是小了点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在属性表调整坐标值。可以达到目的。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C:
一般不要用栅格来调位置,还是在属性中改变坐标值来的更精确些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们用的是什么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