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谁知道,注塑的控制板是专门为注塑机设计的吗,可以像PLC那样编程吗

网友A:
一般来说大部分可以,但是有些也有可能是用单片机做的

网友B:
一帮而言,都是专用控制板,国内有几家非常大的专用板生产厂商.............而用PLC相对专用板来说,成本高很多,主要表现为AD模块成本,高速计数模块成本等等,而一块专用控制板,成本仅是PLC组合的几分之一,所以PLC不是不可能用于注塑控制而是成本太高,但在小机器上,比如说立式机上,如果用PLC另加温控器能满足现场要求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我改过不少台湾机,效果不错,十年八载不会出什么毛病,客户当然高兴啦,但初次成本较专用板要高,使用寿命特长,专用板非常全面,但使用寿命也就是三年左右,运气好的话可以更长一些......

网友C:
我现在也在注塑厂的有几十台120G的注塑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能否向2楼的高手多多学习。
jxh668

网友D:
台湾弘讯'碲州科技的电脑板占有大陆极大部份的市场

网友E:
前来关注一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