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不能通过三菱触摸屏与三菱Q系列PLC通讯怎么办

楼主(2011-03-08):
直接用笔记本德USB线与触摸屏GOT1000的USB口连接,打开编程软件选择Q系列的型号,再选中USB模式,点通讯测试,通讯失败什么原因,装设备时看工程师是这样编程的

网友A:
需要安装对应的驱动的,如果通过GOT连接PLC,也就是透明模式,也是需要在通讯里面设置的。

网友B:
一樓正確

楼主:
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