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即时显示时不是实际值

楼主(2011-03-08):
我们有一个NSD VS-10B-UDNP-0-1.1型的编码器及控制器输出一个BCD码给M7E-01DRN2型数码管显示,当移动轴的位子时(即改变编码器检测数据),数码管显示的数字感觉毫无规律,而且是还经常不能显示,我如果增大距离,它显示的数据可能是减少,但是只要把总电源关掉再重启后确显示正确的数字,再调它又会跟上面说的一样,
求高手们解决 !!!

QQ:346994482

网友A:
1、基准有问题
2、存在干扰问题
3、信号线松动
下载积分:+2(wisexdh)

楼主:
存在干扰应该会使数据显示不稳定吧?(就像闪烁那种)
基准意思是公共端吗?

QQ:346994482

网友A:
该死的网络或者病毒,搞得我好十几天都不能上“工控人家园”
我说的基准是基准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