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两线入口程序编制如何写?

楼主(2011-03-08):
请教各位师傅,去一陶瓷厂面试电气技术员问是否会PC编程及两线入口程序编制,请教PC编程有那些东西,另外两线入口程序如何编制,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A:
这个两线制编程没听说过啊,描述的能更详细点吗?

网友B:
两线入口程序很好编嘛。

网友C:
没听说过

网友D:
什么是两线入口程序啊?是不是指的两条流水线汇合成一条啊?

网友E:
是不是说编程连接线的 422 485 两条线呀 呵呵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这个俩线

网友G:
还是请楼主说的更明白一点吧?这么专业的名词我也没听说。

网友H:
是双线进窑吗

网友I:
没听说过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这个陶瓷厂做过都知道,陶瓷输坯线进素窑,釉线进釉窑都不是一条线进的,最少都是两条线,小砖一般都是3到4条线进窑。他问你的就是进窑机的程序,两线进窑是很简单的,一般都是地砖用。
自学

网友K:
好似好难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