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LOGO230 RLC输出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手头有个LOGO! 230 RCL的PLC,12输入,8输出,但是现在有一点没有输出了,想请问下这种继电器输出的PLC内部是不是也和LG120S那样输出端接的是继电器,是不是可以拆出来换继电器,哪位大哥有内部电路图可否贴出来共享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没有输出不一定就是继电器的问题
不要急着下手,防止问题扩大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一个输出点在该输出的时候没有输出,而其它输入、输出都正常,我就怀疑是不是内部的继电器有问题,因为之前有一个LG 120S就是这样,后来拆出来修了继电器就好了,现在就是不能确定这个LOGO!内部是不是也有继电器的,不确定不敢拆呀,毕竟只有一个,拆坏了就麻烦了
……

网友B:
拆开测量下你没输出的那个继电器线圈有没有电压,有的话换个继电器就可以了,这个继电器不算好找是10A的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