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各位师傅,向大家请教个关于如何写欧姆龙拔码开关程序的问题。我公司有几台铝材挤压机,因生产需要,有时是一支铝棒挤完前梁锯就切一次料,而有时则是两根或是多支铝棒挤完才切一次,我就想用拔码开关来控制前梁锯台,但我对拔码开关不太了解,希望知道或是有这方面资料的师傅帮下我。邮箱968756904@qq.com.

网友A:
大多数拨码开关都是8421码的,要占用四个输入点。

网友B:
还不如用文本显示呢

网友C:
看来我懂得太少了

网友D:
手册上有介绍。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E:
拨码开关就是代表二进制的数据了,4位就可以表示16个不同数据,根据不同数据作出不同的选择

楼主:
请问有这方面的程序例子吗?有的朋友请上传一份。多谢大家

网友F:
//--------------------mov  k1x000  k1m500

m8000--------------------deco m500 m480 k4

m480至m495就是拨码开关对应的0—F
  • 下载积分:+3(zhangzhitao) 热心助人
    yanzhi2008

网友G:
    将输入8421转BCD
    jxh668

网友H:
    In this example, DSW(210) is used to read an 8-digit number from a digital switch and outputs the resulting value constantly to D0 to D3. The digital switch is connected through CIO 3 and CIO 104.

    Since 8 digits of data are being read, C1 (D32000 in this case) is set to 0001 hex. D32001 is used as the system word.

网友I(2011-05-01):
    路过 顶过 还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