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8):
请教AB为什么打开的时候出现一个对话框呀,打不开rslogix5000呀?AB有序列号吗,请问各位大哥

网友A:
关键是授权。

网友B:
你安装授权了吗?AB的都要授权的,去网上找个授权补丁吧。

网友C:
授权没有安装吧,或许是授权过期了,如果是过期了,也可以把系统时间改前继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