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的程序使用什么软件写的

楼主(2011-03-08):
公司打算开发六自由度的机器人,我想了解一下像松下,三菱工业机器人是使用什么软件写的
不断向前

网友A:
不知道什么软件,松下的是在windows CE的系统上他们自己编的

楼主:
谢谢,我们是不是在华工见过,我电话15986393940
不断向前

网友B:
三菱ROBOT就用 专用软件RT-TOOLBOX或示教编程器写行走程序。

网友C:
用工控机或嵌入式计算机控制运动控制卡,程序用C来写,

网友D:
问题好专业
每个ROBOT厂家用的编程软件都不同吧?
正好厂里装ROBOT,哪天问问厂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答
不断向前

楼主(2011-04-09):
用PLC能不能编程,只是做机械手动作,是关节的机械手,做回旋,伸展动作
不断向前

网友E:
示教编程器--示教再现编程;PC离线编程---每个ROBOT厂家用的编程软件都不同;编程语言也不一样的

网友F:
新人进来学习,看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