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MH4原点回归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08):
我用的定位模块是QD75MH4,驱动器是MR-J3-10B,原点回归过DOG减速,然后一直走不停,直到碰到极限报警,不反向继续原点回归?那个能说说原因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信号没有反馈到模块啊

网友B:
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式,是模拟量还是脉冲量控制的,可能是信号没有反馈给PLC的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C:
你的回原点用哪种方式?把回原点碰到近点狗后移动的距离设小点试试或者允许的话把极限点往后移动点试下行不

网友D:
下载积分:-5(guochunyi)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E:
今天交换检查了定位模块,驱动器,编码线,电机,结果发现电机发不出Z相脉冲,谢谢大家了》

网友F:
什么方法控制的

网友G:
呵呵,居然是发不出Z脉冲。
请问用过数据设置的方式回原点吗?想找人讨论学习一下,可以加我Q:774208498.

网友H:
还有这种事 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