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条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1-03-08):
D<= D190 K0
我看教程里面比较指令一般由cmp或zcp来实现,D前缀代表32位操作
此处<=是什么意思呢?在暂时没有找到这种用法的介绍
是表示 D191 D190 组成的数据 <= 0吗?
另外,三菱plc里面 <,<=,=,>,>= 依然能用吗?

网友A:
在编程手册的FNC220~FNC249“触点比较指令”有介绍,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B:
是的,D191D190<=0时导通

网友C:
楼主的理解完全正确

楼主:
3x,,,前面事情太多了,把plc又落下了,加油加油

网友D:
不错,楼主的理解正确

网友E:
没有用过呢!!又学习了!

网友F:
没错,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G:
D>=D190D191时导通

网友H: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但是一般我都习惯用这种方法,更直接!

网友I(2011-04-13):
没用过学习一下

网友J:
这是触点比较指令,用起来更方便更直观。

网友K:
可是用指令列表输入怎么不好输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