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PLC老是PRO-E指示报警(常亮状态),什么办??

楼主(2011-03-08):
三菱FX2NPLC老是PRO-E指示报警(常亮状态),检查程序没问题,硬件也没问题。请教大家了,是说明原因呢??
有时会好,但有时又出现,一旦出现通信中断和诊断功能都失效。

网友A:
PRO-E指示报警(常亮状态)为硬件故障或杂波干扰。

网友B:
按楼主所述电源或硬件故障居多。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或硬件故障居多。

楼主:
它有时会好的,有时又出现.当出现时没搞什么就好了,真奇怪!!

网友D:
PLC电源或PLC硬件故障

楼主:
不错,有时出现报警可以马上诊断。说明是PLC硬件出故障,这只是个很笼统的说明罢了,不一定就如“帮助”里面说的一样

网友B:
建议检查下电源部分的中间部位那个 50Hz 的脉冲电路回路有无开路点,那个电压没的话,PRO-E灯也是常亮的。仅供参考

网友E:
PLC电源板上的电容干涸了,造成的,请找维修电器的将上面的电容更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F:
电源问题

网友G:
我的机器也有这样故障,用手轻轻按一下RS422插口就恢复正常,不定期还会出现,都麻木了。

楼主:
对的,起初故障现象跟12楼的一样,现在会好点了.绝对不是24V短路问题,我都检查过了.

网友H:
以后都慢慢的用国产。

楼主:
可能买的是水货,以旧变新品.不良商家很可恶.这在广州惠福路我见过,我以后再不会观顾他了.

网友G:
应该是plc内部问题,我的意见先维持,维持不了了,再找人修,或者换一个新的。

网友I:
应该是PLC的CPU板有问题,建议用替代法来确认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J:
你的PLC坏了!
或死机了!

网友G(2011-05-01):
今天看了一下FX2N的使用手册,根据LED判断异常:(CPU.E)LED灯亮。
1  机器中混入异物
2  发生WDT出错监控D8061,可以看到出错代码,如果通信出错无法在线。请根据此作为判断依据,是程序引起   的,还是硬件。
3   是否单独接地

网友K:
哈哈,你没有接接地线吧。
给它一个接地线试试。
问题应该就能解决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