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 遇到的一个怪事(通讯出错)

楼主(2011-03-09):
Proface人机两个连三菱FX3U PLC,一个用编程口和Proface人机通讯,另一个用485BD通讯,本来使用很正常,通讯没问题,今天去改程序,加了一段和计数器有关的C235传送计总长的程序,计米轮一动,485的屏就会黑一下屏(应该是通讯问题),编程口的屏通讯不上。后面我把程序删除,在传输进去,还是通讯不上(编程口),电脑和PLC能正常通讯,试了几次发现电脑和PLC无法断开通讯,我的电脑编程软件都关闭了,拔插编程电缆,里面D8062就会报错,然后再连就不行了,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三菱公司就解释不清楚!附件为添加的程序段

网友A:
这个程序好像不是很对啊

楼主:
计数的,前一次计数和几秒后计数的差值累加换算总长,就算程序有问题现在我传回原来的程序他也不应该通讯出错的啊?删除还是不行

网友B:
Proface人机与FX3U不是太兼容,最近遇到过其他情况。换三菱人机就正常了。

网友C:
应该和程序无关。

楼主:
今天又搞了一天,没结果,我试着把正在通讯中的GX Developer软件编程口电缆直接拔插,然后插入PROFACE,有时间能连接上,有时间不行,连接上后断电又不行了,谢谢版主ymmfa指点!不知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D:
跟程序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E:
程序不全,应该是屏的通信设置问题。建议重灌PLC程序同时重灌屏程序。

楼主:
今天又忙一天,还是没有结果,人机PROFACE重新只做一个按钮,M8013,通讯参数设置RS422(4线),9600速率,数据长度7,停止位为1,偶校验,DTR/ER,人机型号GP2601,三菱FX(CPU),其它的设置也都试过了,没用,(FX3U里D8062应该是错误代码6201),
PLC程序内存清除后什么不写,也通讯不上。郁闷!!!决定换三菱人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