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问题

楼主(2011-03-09):
一:关于ob1的循环扫描监控时间,用的是300系列,若将cpu的循环扫描监控时间定义为20ms,是否是20ms执行一次ob1,还是ob1的程序执行完了,只要不超过20ms,则就立即开始循环,进行下一次执行?
二:关于ob35的调用,若设置cpu的循环扫描监控时间定义为20ms,ob35为20ms,则第一次ob35的调用出现在什么时候啊,是ob1开始执行的时候么?
哪位好心人帮忙解答下。

网友A:
1、就是指如果你的OB1的扫描周期超过20MS,将触发WDT故障从而导致触发对应组织块,如果相应组织块没有,那么进入停机。
2、每20MS调用一次OB35,如果你的OB35内的程序大于20MS,那么下一次调用被挂起,从而引发错误。OB35的调用与OB1无关,由PLC的操作系统自行根据时基进行调用。OB35执行时,OB1被挂起,OB35执行完毕,OB1继续。

楼主:
那么如果ob1的循环扫描周期小于20ms,是否ob1里的程序结束了,不等到20ms就开始下一次循环?ls好心人啊~每次都有你的身影。。

网友A:
要等干什么呢?早干完早收工。

网友B:
ob1,ob35是并行运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