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用PLC控制水管中水流量的大小用什么阀

楼主(2011-03-09):
用PLC控制水管中水流量的大小用什么阀

网友A:
精确控制的话用PID控制,只要是能连续动作的阀都可以
用PID控制话只能控制水的开或关,但我要控制水管中的水时大时小

网友B:
怎么个控制法,开环还是闭环呢,开环就用比例阀,闭环就用PID控制好了
下载积分:+2(罗佰均) 热心助人

网友C:
应该是吧

网友D:
控制流量的没做过,做过控制温度的,将温度实时温度反馈给PLC,用PLC PID控制电气比例阀的输出气压大小,电气比例阀来控制气动薄膜调节阀来控制蒸汽进气量的大小,从而达到恒温控制!你这个貌似也应该按这思路来做。
用PID控制话只能控制水的开或关,但我要控制水管中的水时大时小
下载积分:+2(罗佰均) 热心助人

网友E:
气动调节阀也可以

网友D:
楼主,PID控制只会控制水的开或关?开玩笑吧?只控制水的开关还需要用PID?直接用一个气动球阀或电磁阀足矣!你这个想要控制精确的话必须用流量计实时检测水的流量,反馈给PLC,用PID控制电液比例阀。要是你的水源压力恒定的话直接用一个手动阀控制也可以啊,还用搞得这么复杂!
非常感谢
下载积分:+2(罗佰均) 热心助人

网友F:
气动调压阀 比例阀

网友A:
PID控制是连续的,适应各种参数的控制,阀的开度可在0%~100%内变化,难道满足不了楼主的要求?

网友G:
电液比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