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西门子WINCC安装后打开一闪就自动关闭

楼主(2011-03-09):
当按照正常程序安装完成后,打开一闪就自动关闭是什么情况?请各位帮忙

网友A:
1、确认你的授权管理器服务已经开启
2、确认你的操作系统不存在问题。
3、你是否授权了。
好的,我试试去,谢谢了
不过对你说的第2点有点不了解??

楼主:
还是没用,请各位知道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重装了一遍ok。。。。。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是授权问题,安装了授权就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杀毒电脑又出现这种情况,在安装授权又好了

网友D:
是授权问题

网友E:
应该是杀毒软件的原因,打开前一定要关闭杀毒软件。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F:
我也遇到过一次重启就好了 奇怪

网友G:
应该有提示的,可能是授权问题

网友H:
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