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求松下PLC FP1编程线接线图

楼主(2011-03-09):
最近接触到松下停产的PLC控制的设备维修,没有编程线,请各位工控好友帮忙,那里可买到 谢谢

网友A:
淘宝上就有!

网友B(2011-10-22):
松下的编程线好像都通用,FP0的在FP2SH上也可以使用,估计在FP1上也可以用.

网友C:
松下FP0编程口是RS232,FP1是RS422,插头也不同,不能通用。

网友D:
这种东西上淘宝

网友E(2012-02-08):
谢谢5楼图纸,成功

网友F:
用过不同型号接口不一样
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