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在线求助

楼主(2011-03-09):
FP1-C24因电池没电导致与触摸屏不能通迅.
有没有哪位有松下的编程软件及请问PLC与PC通迅的线可否自制及如何制作.
在经等........
或者说有什么办法使它哥俩重新通迅!?

网友A:
加我QQ640463605
下载积分:+3(艾礼富) 热心助人

网友B:
加我QQ174484708
下载积分:+3(艾礼富) 热心助人

楼主:
我上班不可以上QQ的啊!只有下班了回家才可以。

楼主:
顶上去!来帮忙!
大虾都潜水了吗?还是坛里就这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上去!来帮忙!
大虾都潜水了吗?还是坛里就这样啊!

网友C:
买一条通信线就可以了,自已做太麻烦,又化时间,买一条,很便宜,又方便,不过,如果你的PLC是因为电池没电而不能通信的话,应该不用换通信线,以前的通信线应该是可以的,你只要用电脑将PLC的程式读出来,再下载到PLC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艾礼富) 热心助人

楼主:
哪个有能之士能搞定楼主所提的请与我联系!
有外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