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主

楼主(2011-03-09):
如题,鼓风机为132KW、160KW  拟选择西门子6SE70系列矢量控制型变频器,功率用不用放大一档?还是直接就选这么大就够了。另外像这种节能类的应用一般采用什么控制方式?我看不少例子说的是V/F控制方式,但这样的话频率似乎是固定的,可不可以用PID控制,比如鼓风机主要是保持风量,可用风量做PID反馈,做PID调节?忘做过这类项目的人提点建议。谢了

网友A:
像风机之类的惯性负载选择变频的时候不用放大。一般都是采用V/F控制方式,也就是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随着频率自动调整的,V/F控制方式也可以任意调整速度,不是你说的速度固定。可以用PID控制,而且变频器自身就有PID功能,你可以采用涡街流量计和变送器检测风量,根据风量大小使变送器输出一个4-20ma的模拟信号给变频器,再调试好变频器的PID参数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不用PLC,节约了很多RMB。
再问下:V/F控制模式下变频器会自动调整输出速度?我有一次用过一个变频器V/F控制,不过频率给定是通过多段速度来实现的,这里频率或信号源的给定来自哪里(不采用PID)?
附件: 三菱变频器PID控制.rar (180 K) 下载次数:2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盟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多段速可以是变频器内部调整,也可以是外部接点输入,但是都需要把变频的参数设定好。强调一点,PID就是闭环控制,多段速是属于开环控制。与变频器是不是V/F控制无关,电梯一般都是矢量控制。
谢谢了,呵
  • 下载积分:+1(283596603) 热心助人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至于变频器是V/F控制还是PMW控制这是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决定的,我们无法让V/F变频器达到矢量变频器的效果,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