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9):
想了解一下用三菱PLC如何来编写步进电机的程序,该用何种指令为,就是运用电机进行正反转及速度的控制,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有何区别

楼主:
顶一下为,知道的来掰一掰为,急用呀

网友A:
有专用的定位指令和脉冲指令,步进和伺服的区别就有的说了,有专业的评比文章,可以到百度搜一下,其实就是一个精确度的问题,步进是开环,伺服是闭环,伺服的精度大大高于步进(前提是机械配合好)

网友B:
定位控制,FX2N不行,建议用FX3U,或西门子的S7-200,FX3U指令用DDVI,至于指令怎么用,你看一下手册,应该可以明白

网友C:
指令加脉冲,晶体管输出的PLC都可以。在程序样例版块中有现成的程序带注释的一看就明白。

楼主:
伺服电机的指令倒是用过的,用于步进电机的话,不太理解DRVI    S1   S2  D1  D2 指令中的S1  S2  D1  D2分别对应的内容

楼主:
如果要正反转的话又怎么处理

楼主:
步进电机只有CW和CCW正反转之分,从指令中如何区分开来啦,再如何调整位置和速度,如果S1为位置,S2为速度,D1为指定的输出编号,那就是那个D2该如何填写呀

网友D:
简单地使用PLSY或PLSR指令即可,通过改变该指令的速度数据和脉冲数就可以改变运行速度和位置了(接驱动器的-CP).另外使用PLC另外输出点(除Y0和Y1点外),做为脉冲方向(接驱动器的-DIRE)。
注意的是:实际使用正反转时除了改变方向输出点的ON-OFF之外,还需要短时间断开一下定位指令的能量(即母线断电)。这样很简单,但在驱动器上也要简单地调线一下(按说明要求处理)。
liuliangdt

网友E:
学习了,都没用过。

楼主:
不能用DDRVI呀,我的步进电机是奥图尼克斯的,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上只有CW  CCW,那我另外接Y10作为方向的话,Y10接到驱动器的哪里呀,迷惑的来。

网友F:
看看陈子华视频教程还好懂些.........

网友G:
就是运用电机进行正反转及速度的控制,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