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解,是工控新人,请大家给个建议!

楼主(2011-03-09):
PLC控制三菱伺服,有三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转矩。
我现在想利用它做切断处理,应该选用那个方式,是不是多要用脉冲来控制电机转动?

网友A:
位置控制!

楼主:
能否给点详细提示?

楼主:
我现在就想让伺服电机转动1圈,就停在预定位置。
怎么做,大家给些主意!

网友B:
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C:
发一定的脉冲数,就转一定的角度,根据电子齿轮比和要走的距离,就可以计算出脉冲数了,每次发都发送这个脉冲数就能做同样的长度了

网友D:
适合用位置控制模式。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自己试试,然后再回报给大家!

网友E:
用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F:
当然是位置控制。PLC发脉冲

网友G:
位置控制

网友H:


网友I:
位置、速度、转矩
你是在让我们做选择题吗?
不知道你说的是做什么物体的切断出来,是移动物体的切断吗?还是固定物体?是直接切断吗?还是旋切?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J:
你所说的可能都不要伺服,简单的用个位置定位下就好了! 当然有伺服也方便...杀鸡用宰你刀当然很爽了...!可以学习下伺服,不同的品牌不一样哦.但原理都差不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示!chenpingyg:是对移动物体切断。
原来的系统用的是速度控制,

网友K:
脉冲,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