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中的F160属于什么内部继电器,和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3-09):
LD sm400 MOVk1M0 k1L3200
命令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网友A:
F是报警继电器,专门用作报警信息用的。L是锁存继电器,可以设置为掉电保持的M。SM400为常ON,始终传送M0--M3所组成的二进制值到L3200---L3203中,或者说L3200---L3203直接反应M0---M3的接通与断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