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变频器多速的多功能输入端子的组合问题

楼主(2011-03-09):
变频器可以用多功能输入端子进行多速调节 而且通过端子的组合可以扩展更多速度的选择 请问这种端子的组合有什么规定和规律吗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手册上有具体说明,其实就是一个排列组合问题

网友B:
数字电路学的不好吧?
三菱的有三组 000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不同的变频器是不一样的,具体看说明书,说的很仔细。
自学

楼主:
看不明白 请问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述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D:
一般现在都有7段可调吧,也就是3位2进组合啊

网友E:
手册上都有的。每个牌子的都不一样的。
盟主

网友F:
多段速度组合其实就是采用数字量输入端口的组合,比如你选定了数字量输入端口3,4,5。那么可以设定最多7个速度段,因为三个输入全为0时是不可用的。每个端口有接通和断开两个状态,3个端口组合就有最多8种状态,可以分别定义各种组合输入时的频率(因品牌不同可组合的数字量输入端口数量也有差别。)比如可以定义001,为5HZ。对应于数字量输入端口此时的状态就是3,4断开,5接通。这个时候变频器以5HZ运行。其他组合类似。至于启用多段速度,每段速度如何设定说明书上都会有的。

网友G:
根据不同的变频器,其多段速输入端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同小异,设置也相对其它应用来讲,要简单很多。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应该会解决问题。

网友H:
仔细的,慢慢的看说明书会理解的,一遍不行就两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