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四个步进

楼主(2011-03-09):
我之前是一个FX264MR的主机,现在想加四个步进驱动器,要怎能么加,还是换一个PLC的主机,请各位高手出出招????????????
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事就成了

网友A:
加四个FX2N-1PG

网友B:
OMRON 的CPIH有4个脉冲口,刚好满足,三菱的FX3U有3个脉冲口,再加一个模块。用S7-200也可以,只有2个脉冲口,也加一个EM253定位模块

网友C:
换一个台达或信捷的PLC,这俩种PLC和三菱PLC的指令类似,有4个脉冲口,刚好满足,
不断向前

网友D:
加1PG最方便,你那是MR的,只能加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
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事就成了

网友B:
加4个1PG价格也不低,换PLC价格还没这么高吧

网友E:
用信捷XC5-60ET可以驱动10个步进电机

网友F:
步进电机本来就是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加4个1PG的成本太高了,
换别的品牌的PLC,要重新调试,也麻烦,
建议加4个脉冲控制模块!这样做简单的运动控制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