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直流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03-09):
请教各位大侠:
关于共直流线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请大家给予指导.
谢谢!!!

网友A:
正负极不要接错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负极全部接一起,正极输出穿二极管

网友C:
共GND极是正确的,加防接反二极管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