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压机与电机的匹配

楼主(2011-03-09):
有那位朋友知道空压机与电机是如何匹配的吗?比如说一台7.5kw或11kw的电机所配套的空压机的工作压力为1.8mpa,那么需要多大的空压机和它们匹配,电动机应该选几级的,有计算方法吗?

网友A:
好简单的
下载积分:+1(xqx666) 你个畜生

楼主:
1楼还不如不回复,有点个人修养吧!难道就没有懂行的吗?

网友B:
这个 可否打电话找卖空压机的 就把你的要求和他说 问他什么型号的可以 再去找这个型号的设备电机参数 这样可以吗 ?

网友C:
把重要参数给厂家,厂家人员会帮你解决的。

网友D:
1.8MPa/空压机一般是达不到这个压力的/要达到这个压力要用到增压器

网友E:
关键的还要注意传动比,否则得走很多弯路,不如到空压机专卖店去了解一下,并资询他们,比自已盲目摸索要强得多....................

网友F:
电机功率与压力应该是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和供气量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G:
11kw空压机一般是达不到1.8MP,一般就0.8MP

网友H:
空压机压力与电机的功率应不存在直接的关系。空压机的压力大小应它带的什么样的压缩压有关系。若你带的是活塞式的,你配22KW电机都没有用。

网友I:
对于镙杆式0.8MPA的空压机,大约是这样的。产气量(方/H)*7然后取最近的值。如。2.4方的空压机
2.4*7=16.8那么它应用15KW的电机。这只是诂算的方法,如果想精确的算出电机的功率那么要考虑的因素就多了。如:空压机的形式,气量,压力,传动方式等等。
新乡宏建自动化。专业从事自动化设计配套。在环保,机械,包装,铸造等各行业有一定的开发经验。工作之余从事PLC,触摸屏解密工作。
QQ:812577230

网友J:
9楼说得好

网友K:
用流体力学柏努力方程可以计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