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机器如何排线才符合国际标准

楼主(2011-03-09):
机器如何排线才符合国际标准

网友A:
睇你对国家标准系点噶情度

网友B:
楼主这话题有点疑问啊,按标准排线就符合标准
关键是个人对国际标准的理解。

网友C:
通常国内标准是 好看就行 各种电压分开
jxh668

网友D:
看一下进口机器的电柜,就会明白很多很多!

网友E:
貌似不同的国家标准也不一样吧。没听说全球统一标准的

网友F:
2楼的正解, 我觉得电柜排线应该简洁 明了 各控制部分清晰(低压与高压区要分开)电线标号与图纸对应。还有电柜标不标准图纸最重要,如果图纸不标准一切都白搭。

楼主:
比如说 机器上能否安装220照明 是否可以凌空走线 也就是线路走在钢丝绳上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 机器上能否安装220照明 是否可以凌空走线 也就是线路走在钢丝绳上面
建议:机床照明不用220v,机床线路不走凌空线,这个在国家标准中应有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