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10):
请教各位:
1、电流型的真空度传感器接入EM235具体该这么接?手册上说的不清楚,到底需要24V外加电源吗?RA、A+ A- 与传感器的2跟线到底该怎么连接?需要外加24V电源?
2、 真空度传感器(电流型),接入EM235后,常态下,显示的数字是多少呢?
感谢大家~~~~~~

网友A:
真空度传感器有说明书吗?

网友B(2011-04-17):
真空表有4 根线,两根接在24VDC电源上,另两根线分别接在EM235的A+和A-上,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