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里的CT 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11-03-10):
我点 CT 然后找 计数器 然后点数字 然后就不让回车
我发个图吧 绿色方块是我想放CT的位置
小弟刚上手 求指教

网友A:
松下pLC软件吗? 看下帮助一般都会提示你什么操作的,很傻瓜的!你要输入T 或C要带上编号和设置值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