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关于200高数计数器

楼主(2011-03-10):
我是个新手想问一下S7-200中的高数计数器定义指令为什么要用到传送指令啊。。。

网友A:
因为如果不用MOV指令,你就需要
LD XXXX
S SMXXXX,1
这样的的为你的高速计数器的编程中设定模式,且需要写很多遍。用了MOV后,你可以通过16进制数对Byte地址直接赋值。
其实西门子是解放你的劳动啊。

楼主:
您可真是个高手啊。。。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