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问题请大侠们帮忙谢谢

楼主(2011-03-10):
一台海利普A系列,设定运行频率高过启动频率时,一开机就跳,显示E。OCn恒速中过流,就算把电机线拆开也一样,启动频率是变频器内参数设定的,不管它设定多少,运行频率一调到它变频器就跳,请大侠们说说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是个什么具体问题。帮顶了。
jxh668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的输出模块坏了

网友C:
把电流互感器换了试试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