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WINCC flexible 仿真出现的问题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2011-03-10):
如果没有集成到plc 仿真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一次我集成了 然后把触摸屏的型号改了后,再仿真,老提醒没有安装运行系统
请教高手这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关键是你型号选择了什么?
WinccFlexible Runtime?
如果是,那么你需要安装运行系统并赋予高级授权。
下载积分:+1(2004100519)
Hard Road,brave hart!

楼主:
哥,都装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都装了啊
都装了就去参看软件兼容性列表。
请教一个WINCC flexible 仿真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