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我是新手,有一个问题不知怎么办:我用PLC(FX2N)控制变频器(VFD-M)正反转和点动,正反转用变频器的M0,M1端子,那么点动是用M2端子,还是用PLC控制M0,M1端子。谢谢!

网友A:
不知你说的点动是不是开关按住就转,放开就停(你现在这样控制就可以实现了),还是要寸动的,那就要看变频器接线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点动可否用正反转端子,PLC给它一个脉冲信号就点动一下,如果PLC给它连续信号它就正传或反转?
也就是说变频器点动是否必须用变频器内置的点动功能,PLC能否实现点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点动可否用正反转端子,PLC给它一个脉冲信号就点动一下,如果PLC给它连续信号它就正传或反转?
也就是说变频器点动是否必须用变频器内置的点动功能,PLC能否实现点动。

不能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网友C:
同意4楼,完全可以

网友C:
把变频器设为两线式启动模式

网友D:
不一样,你要求的运行频率和点动频率一样的话可以

网友E:
公共端不是SD吗

网友E:
是吗
是吗

网友E:
跟你所讲的一样

网友F:
看你要求的运行频率和点动频率了。

网友G:
完全可以,我们一直是这样在做的

网友H:
么有使能端么?

网友I:
用M0 M1 就可以了,至于你要让电机怎样工作,就要看你的程式是怎样写的,你在程式里要电机怎样动作,它就会怎么动作的,最主要的是写好程式,还有要多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A:
我以前用1秒脉冲点过,变频器根本没反应(东元的),后来我想是加减速时间问题,把加减速时间设定再短也没反应,都说可以,那我是见到鬼了,不知可以的是何品牌。

网友J:
我的意思是变频器点动可否用正反转端子,PLC给它一个脉冲信号就点动一下,如果PLC给它连续信号它就正传或反转?
可以实现的,你用电平控制正反转就可以了

网友K:
停止就会是点动。你用硬线连接就要用点动端子。一个是连续的转动信号。一个是按钮信号。Ok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1秒脉冲点过,变频器根本没反应(东元的),后来我想是加减速时间问题,把加减速时间设定再短也没反应,都说可以,那我是见到鬼了,不知可以的是何品牌。

加速时间=0 试一下

网友M(2011-04-14):
应该不可以吧我没试过

网友N:
MO、M2同时闭合正转点动,M1、M2同时闭合反转点动,M2控制变频器寸动开关。

网友O:
变频器控制端子有寸动的端子,直接用PLC的输出做一个2秒带宽的脉冲给寸动端子就可以了!

网友P:
PLC实现点动很容易啊,最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