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10):
各位朋友:
     昨天发生了一件很倒霉的事情,我们单位用的一个CPU224的PLC,但是外面在做控制柜的时候,把PLC的输入端的M接到了0V上,我现场磁开关等等回到PLC的输入信号是一个负信号,这样导致必须换一个为24V。我就叫电工给我把输入端的M换成了24V+,这样没有问题。倒霉的事他换成24V的时候没有换完。送电后导致24V短路,倒霉的是PLC224给烧坏了,保险没有烧坏。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在把那个没有换的0V给换了之后,送电结果PLC没有一点反应,测量PLC的电源电源是24V,详细检查后发现输入端的2M带0V的电,意思就是随便找一个24V+和2M测量有24V的电压,大家遇到过没有啊?我反正觉得PLC没有这么脆弱。很郁闷,保险没有烧。

网友A:
西门子的PLC200系列 输入端因该是 L +24V符号,M 符号因该是输出端,你可能一定是把输入和输出搞反了。

网友B:
二楼朋友正解!L+ 和M端是直流电压输出端,不能有电压输入!

网友C:
plc应该不会烧坏,检查接线。plc输入端的m应该是地线,输入端点i0.x是+24v的

网友D:
引用楼主hejian96于2011-03-10 15:12发表的 西门子PLC这样会被烧坏吗? :
各位朋友:
     昨天发生了一件很倒霉的事情,我们单位用的一个CPU224的PLC,但是外面在做控制柜的时候,把PLC的输入端的M接到了0V上,我现场磁开关等等回到PLC的输入信号是一个负信号,这样导致必须换一个为24V。我就叫电工给我把输入端的M换成了24V+,这样没有问题。倒霉的事他换成24V的时候没有换完。送电后导致24V短路,倒霉的是PLC224给烧坏了,保险没有烧坏。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在把那个没有换的0V给换了之后,送电结果PLC没有一点反应,测量PLC的电源电源是24V,详细检查后发现输入端的2M带0V的电,意思就是随便找一个24V+和2M测量有24V的电压,大家遇到过没有啊?我反正觉得PLC没有这么脆弱。很郁闷,保险没有烧。

楼主不要做这种傻事啊,如果PLC输入端要的是+24V就用PNP的感应器吧,

楼主(2011-07-28):
我们一直都是NPN型的传感器,这个本来就有2种型号嘛,我的问题没有表述清楚吗?

网友E:
哥们,你把输入输出弄反了、、
销售西门子PLC QQ719884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