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s7-200与cp 243-1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1-03-10):
现有一s7-224的cpu和一个cp 243-1的以太网通信模块,不知道怎么设置才可以组态!求教
使用step7 microwin与cp 243-1通信!
具体的软件设置以及pc机的设置!

网友A:
tep7 microwin有以太网向导,根据提示组态就可以了。如果你想通过以太网与s7-200通讯的话,你电脑IP需与CP243-1IP地址属于同一组内,例如PC 192.168.1.100 ,CP243-1 192.168.1.200

网友B(2011-04-29):
我有教程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