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接单相马达吗

楼主(2011-03-10):
机械那边选型用了单相马达,要求要用变频器控制,NND,不知是否能行,以前都没用过变频器控制单相马达的

网友A:
是带电容启动的那种单相电机吗?

网友B:
只要电压符合,把单相电机两条相接在变频器的任一两线上就行了.

楼主:
直接通220的电压就能转的那种,单相电机应该内部都带电容吧,不然启动不了

网友A:
这个要用输出220伏的变频器了,380伏的变频器你得量输出电压到220时就不能再往上调频率了

网友C:
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接线哦!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我想知道有无什么影响,怕用不了多长时间,坏了就麻烦了
http://yaguanjidian.b2b.hc360.

网友D:
????? 没有这样弄过

网友E:
我没用过,很多变频器有电机缺相保护的,接单相电机的话变频器应该会报警,我认为不好用,不该采用
學無止境

网友F:
有单相的变频器在卖,也可以做一个如吊扇一样的控制器,只是选择的双向可控硅要随电机改变了

网友G:
有单相的变频器可以用于单相电机

网友H:
好象见的比较多的是可控硅调速的比较多.市场上有专门卖的调速器啊! 价格应该比变频便宜多了! 变频应该可以用,但就象你说的后面怕麻烦事情多啊

网友I:
这个我曾经试过,3相变频器接单相电机的话,因为低频的时侯力矩小,负载大点电机根本启动不了。

网友J:
学习了,楼猪说说结果
下载积分:-2(guochunyi) 注意语言

网友K:
应该可以用,但最好用三相的

楼主:
我咨询过三菱技术热线了,不能用的,用了的话一个是缺相报警,一个是力矩不够。客户要求高,指定要用三菱变频器控制,让机械改马达型号了

网友L:
不行呀,会报警

网友M:
不可以的,如果能转,也一定要配非常大的变频器,仅能保证能转,再有一种是内部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这种电机,有的带有电容,有的是直接偶合绕组,不可以直接启动否则就会报警或直接完完..........

网友N:
弱弱的问一下,这个怎么接线啊?哪位试过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O:
有单想220的变频器,我好象很早以前用过

网友P:
一般单相电机的变频的话,多大数人都的调速电机。如果有多段速度就在外接多N个电位器,也能做到同样效果,且成本更低。

网友Q:
看你用什么变频器了,

网友R:
用调速器 不行吗

网友S:
可以的但要注意马达的电压等级

网友T:
如果你的功率只是几百瓦,那么松下的调速电机可以给你解决。松下的调速电机加调速器一套的。一般用于轻重量的流水线上的货物传送,类似于皮带线啊,什么的。一般用于PCB行业,传送PCB板,化妆品行业传送化妆品的生产线上。

网友U:
看看单相马达的启动类型 如果是电容的话 就不能用变频器拖动的

楼主:
马达用于电镀生产线药水槽的过滤循环,由于国外工程,要求高,已经要机械那选改马达型号了

网友V:
应该不是太好,毕竟变频器出来的是带有一定的高频载波,还有频率调高或调底以后启动或运转电容的容抗会不一样,可能出现低频扭力过小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