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利AS系列变频器怎么设置由远端控制面板上旋钮调整频率?

楼主(2011-03-10):
爱德利AS系列变频器怎么设置由远端控制面板上旋钮调整频率?
能不能通过设定由远程面板上旋钮来调整哪一段速(第一段速或第二段速)假如我要用此旋钮来调速第二段速的频率可不可以?

楼主:
没人知道吗?请求各位大大帮助啊

网友A:
变频器设置里有个项是选择用面板按键或旋钮来调整频率,记得是CD10, 即选择是数字或者类比(模拟),旋钮就是类比
面板上的旋钮只能调整主频率,即第一段速

网友B:
你还是找一本同型号的说明书来看下吧,不同型号操作方法不同.就你所提问题还要确认你所说的远端控制面板是从哪来的,是变频器上原来面板的延伸,还是你自己从变频器控制端子引出的控制线组成的新面板?不同面板有不同的控制方法.

网友B:
你所说的两段速度是要求在同一设备上实现,还是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设备?同一设备上的话,那要先前设定一个不变化速度,可以利用变频器的点动控制端子,设定点动时的频率,通过中间继电器把这个不变的点动速度与电位器控制的速度进行转换,可以用电位器控制的速度来完成你你说的第二段速的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