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温控器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1-03-10):
哪位大哥有温控器的原理和应用方面的书或教程下载,告诉一下,邮箱:
HLBHLBHLB@YEAH.NET

网友A:
温控器?市场到处都是,看一下就知道怎么接了啊,楼主可能是在找温度模块的资料吧,本论坛就有下载的

网友B:
温控器使用很简单,买的时候有接线说明,温控器上也有,主要是会调参数。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温控器0——110度70元感温探头5元,接方法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