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FX1N如何编步进程序?

楼主(2011-03-10):
仿FX1N如何编步进程序?开始时按照书的要求先复位除初始步以外的状态继电器,接着按图示X0,X1,X2依次闭合,但Y0,Y1,Y2也依次闭合不分断。这是为何?

网友A:
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编的?

网友A:
仅供参考

网友B:
转入下一步后必须对前面需退出的Y1、Y2、Y3等进行RST指令复位。

网友C:
你那个S0 都没有置位 怎么转移下一步啊
我同意